楼主(2017-03-31):
本人菜鸟一枚,想问一下s7-200PLC 的CPU2241.0版本,与组态王6.55能使用串口通讯吗?如果可以,PLC里面还需要做通讯程序吗?多谢指教!

网友A:
直接在组态王里设置就行了

楼主:
s7-200与组态王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哪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7-200与组态王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哪种啊
PPI协议

网友C:
两边通讯参数对应就OK了

网友D:
设置好两方面的通讯参数及地址,最好组态

网友E:
组态软件基本都支持常见品牌PLC的直接连接。

网友F(2018-07-10):
200 系列PLC ,CPU 1.0版本太低了,已经是15年~20年以前的产品,建议不要使用。建议使用2.01或以上版本。 做串口通信,PLC中不需要做通信程序,因为已经集成了PPI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