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变频器是迈凯诺KE300,两台变频器各控制一台电机,想用主电机输出电流信号然后用进料电机变频器PID控制进料电机转速达到进料均匀的目的,不知道能不能行。主电机信号线AO10-20mA输出接进料电机AI10-20mA输入,这样接对不对?两台变频器的GND也要连接吗?

网友A:
你的贴子连个标点都没有,看的不是太明白,好象是你用一台变频去控制另一台变频?
应该可以,两台变频器的GND连或不连都无妨。

网友B:
主电机怎么控制?20ma对应电机的最高频率?这样只能保持同步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电机的电流大小由进料多少决定的,然后进料电机变频器PID设定给定值和反馈量程,这样能行吗

网友C:
呵呵,估计你的从机要设置在力矩模式才能比较好的效果,具体看实际工艺

网友D:
我来给楼主整理一下:进料电机的运行要维持主电机的电流稳定。这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用主电机的电流信号调整进料速度继而使主电机电流维持在设定值。

网友E:
嘻嘻,我也刚看明白。是这么回事,进料电机的速度受控于主电机电流恒定的调节。这个没有问题呀。也就是将进料电机的输入前端加一个恒电流闭环调节器,这个调节器的输入是设定值与主电机实际电流反馈值的比较和PID调节,其输出给进料电机的输入。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配合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