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参照转换公式 P(out)=【P(max)-P(min))】  * 【(N(in)-N(min))】/【N(max)-N(min)】  +P(min)

如果N*对应的分别为实际输入数字量的最大值N(max)=32767,最小值N(min)=0,输入值N(in),而P对应的为实际工程量值。

如果输入的是超声波变送器(10m量程,盲区300mm)的4~20ma信号对应的数字量,那么P(min)设定值是0还是0.3m呢?
毕竟超声波0.3m-10m对应的才是4~20mA, 且不管4和20ma对应的到底是0.3m还是10m,至少在0.3~10m的量程外数值要么为4ma,要么为20ma,照这样说,在上述公式中是否应该设置P(min)为0.3更好呢?

楼主:
有点疑惑了,还是设置P(max)为9.7m好还是10m?  P(min)=0

网友A:
看你设定/或者变送器的4对应多少,20对应多少.
量程从哪里算?有的不包括盲区的.最好有变送器手册或者设置.
还可以20mA=0,4mA=10.

网友B:
是指哪方面的plc,还是专门对模拟量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4ma对应的是0.3m,20ma对应的是10m,测量的是水平面到容器最底部的水位,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自己编制的一个功能块,就是在数据的设置上有点不大懂。

楼主:
我再细化一点以免搞得你们误解,我的意思是我要用输出工程量P(out)去显示实际的水位高度即水平面到容器最底部的距离,不是空仓高度。  超声波传感器的盲区是300mm,就是距离传感器表面垂直高度300mm的距离内是盲区,那么我究竟去如何设置P(max),P(min)呢?需不需要不考虑盲区直接分别设置为10m和0m? 就是这个想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4ma对应的是0.3m,20ma对应的是10m,测量的是水平面到容器最底部的水位,应该如何设置?
pmin=0.3,pmax=10,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你所述,那么我反推一下,

如果4~20ma与0~10m是反比,即10m对应的是4ma的话,是否应该设置为 P(max)=9.7; P(min)=0?

就是说只要有盲区,Pmax和Pmin肯定有一个值是要根据盲区修正的是吧?

网友C:
一般我这样做
将传感器装在合适的高度------既包含最低液位有包含最高液位
传感器距管底距离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放水(或物体)在最低水位上一定距离Pmin,读出Nmin,输入这二个数据。
再在一个高位置同样得到Pmax,Nmax,输入这二个数据。
在任意位置验证Pout以确定要不要修正系数K(你用的+P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