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上的传动比

楼主(2017-03-31):
机械上的齿轮间的传动比不知道是多少,该怎么办?减速箱的传动比知道了,但是机械上的不知道。

网友A:
那只能数齿数了,知道齿轮箱减速比,还要看是几级减速啊

网友B:
打表后计算,经常碰到更换丝杆后走的距离不对,打表后计算下就行了。

网友C:
直齿最简单的是可以数一下

网友D:
   用手盘电机,看电机盘多少圈后输出轴转一圈,此时电机转的圈数就是总传动比,总传动比除以减速机的速比,得到的数就时其余机械部分的传动比。

网友E:
用手持测速工具测速,然后与减速机所在轴的速度比较 ,算出速比。

网友F:
查资料,或参照以上给出的方法测试。

网友G:
根据输入输出速度测算不知行不行?

网友H:
用测速表测量

网友I:
方便的话就直接数齿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手盘电机,看电机盘多少圈后输出轴转一圈,此时电机转的圈数就是总传动比,总传动比除以减速机的速比,得到的数就时其余机械部分的传动比。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