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编辑好的画面下载后重启黑屏,没有显示编辑的画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默认的开机页面就是黑的???要不触摸屏死机了,重新下载

网友B:
重新下载编译,

网友C:
新建一个文件,随便写几个字符,然后编译下载到屏内看一下;

网友D:
看一下你的开机画面设置是不是有问题,下载的时候看看触摸屏有什么反应!

网友E:
还能连上进去吗?
重新下载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了哦,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啊!能自己解决,触摸屏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是我增加的画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