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触摸屏中多状态指示灯,实际应用很多。如一例五台三相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中 ,就可以分别将五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以及紧急停止状态设置到一个多状态指示灯元件 中。

网友A:
这么多的状态我没有做到一个动态按钮中过,就怕状态相互冲突,我做个伺服电机状态   未回原点 回原状态中 回原完毕

网友B:
是相当于 同一个指示灯 表示不同的状态吧,能够明显区分的话,应当可以。

网友C:
在诸多的触摸屏品牌,都应该可能会有这个效果

网友D:
可以的,多状态元件!

网友E:
用过的几款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F:
可以显示多个颜色和文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