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31):
不是很了解变频器内部结构及电路构成,所以想问问变频器输出侧接了380伏电压,会是什么情况?个人认为变频器只要一运行肯定就炸机。想知道变频器在这种接线下,一上电会不会炸机呢?

网友A:
绝大多数都会炸机

网友B:
最好带上耳罩就听不到响声了。

网友C:
可以看电路图了解,及看说明书有无相关提示。

网友D:
很无聊的话题,就像吃饭要用嘴吃,难不成从鼻孔进;
不过90年代的时候一品牌的变频器还真的带输出端反接保护,也就是电源接到电机接线端子上会报警,但不会烧;
当时这还是厂家宣传的一特点;
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变频器来说,是没有这一功能的,如果你非常有兴趣测试,可以把变频器放的远远的再送电;

网友E:
以前就干过这蠢事,,不过现在好久没有做这个蠢事

网友F:
曾经一个同事帮我接的一个变频器就直接接到了输出端,当时比较相信他没有测试就发往现场了,到新厂一送电,变频器报警,我查了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啊。,线改过来送点完好无损。品牌就不说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G:
一上电不运行,会报警,这个情况我遇到过,运行可能会爆炸的,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H:
会炸机呗,听响吧。

网友I:
如果电机接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接了变频器的输出,变频器一上电,相当于电源从变频器的输出逆变器整流给直流母线充电。此时,如果这个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是在电容器的直流母线接点之间,那电源的充电电流是经过与充电电路的。所以,这种结构的变频器此时平安无事。当然,不能启动变频器了。如果预充电电路是放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直流母线相连,那就没戏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必过电流,导致元件炸飞。因为此时如同短路一样。

不管怎么说,接反了都是致命的低级错误。必须要杜绝。接线前一定要确认无误再接线。

网友J:
变频器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警告语的!你可以多看看。

网友K:
我有个同事以前干过
ABB的变频器(具体型号忘记了)进出线接反。
开始没动静报警停机,没有爆炸!
调整进出线后恢复正常!

网友L:
丹佛斯有保护,而且按启动会报输入接反的故障

网友M:
有保护的没事,没保护的上电炸机。第一次就接反了,接好检测一下发现不对马上改。

网友N:
真的有点想不明白,怎么可能接反呢~~???

网友O:
L1、L2、L3和U、V、W很好辨认的呀,除非菜鸟或者非行业技术人员。

网友P:
有的会炸有的不会炸

网友Q:
一上电保准你会听到一声巨响,不信你试试

网友R:
后果会很响啊

网友S:
听起来多很可怕啊

网友T:
楼主要不试试,应该会听响的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O:
丹佛斯是左边输入,右边输出。ABB就是反的。有时惯性思维就出错

网友U:
电源接反了,一上电就会炸机的啊。

网友V:
部分送电就炸鸡,部分送电启动后炸鸡,不同厂家现象不同

网友W:
听响吧。带头盔。

网友X:
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发生过,而且是高压变频器十千伏,两千千瓦以上的,直接炸机,直接损失四十多万。脑补一下画面,可怕至极。

网友Y:
我曾经接错过三菱的,把电源接到电机输出端了,其它没接,一送电就报警了,换回来后变频使用正常的

网友Z:
没有试验过,楼主实验完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A:
我遇到过,接错线就冒烟了……很少有能不爆的牌子……

网友AB:
绝对禁止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V、W上。

网友AC:
国产变频器都白菜价了,楼主可以搞几台试验一下。在IGBT没有工作之前是不会炸鸡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机接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接了变频器的输出,变频器一上电,相当于电源从变频器的输出逆变器整流给直流母线充电。此时,如果这个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是在电容器的直流母线接点之间,那电源的充电电流是经过与充电电路的。所以,这种结构的变频器此时平安无事。当然,不能启动变频器了。如果预充电电路是放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直流母线相连,那就没戏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必过电流,导致元件炸飞。因为此时如同短路一样。

不管怎么说,接反了都是致命的低级错误。必须要杜绝。接线前一定要确认无误再接线。

像37kw的MM440这种电路结构接错不运行是不会出问题的。
记得工厂电工把一台ATV71 280kw的新机器输入/输出线接反,报出了可控硅预充电故障。我们到现场看到后吓出来一身汗。 不能不说这些电路设计的完善。

网友I:
回复 网友AD:
对,MM440的预充电电路就是在直流母线和电容器之间的位置。所以,从哪边进电源都能经过预充电电路。接反了不会炸,但启动变频器就是事了。

网友AE:
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严禁这样做,

网友AF:
绝大多数是直接爆炸了

网友AG:
我们公司去年,,英威腾的通电调试当天炸了两个,烧坏一台施耐德PLC,一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AH(2017-06-19):
半年前ABB510好像是22KW接380V到输出端了,风扇在转屏显正常启动的时候报故障,检查时发现结错了。正确接线后竟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