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今天用电位器调变频器频率,一开始按电位器标识接线,没法调频率,后来把电位器输入端和公共端对调,现在可以了,只是顺时针频率变小,逆时针频率变大了,估计还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A:
是电线接反了,将电位器的左右两根线(除公共端的两根)对调即可。

网友B:
这水平,真的没话讲;
电位器中间的抽头一定要接到输入电压的端子上;
2端分别接变频器端子上0V 及10V (5V);
如果左边是最大的,说明你线反了,把0V 及10V的二根线对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是电位器调压顺时针是大,逆时针是小。接错了就不一定了。

楼主:
谢谢了,只是一开始按电位器标识接线不能调压,后来调了下能调压就是方向反了,等下再试试

网友D:
嗯,应当调到与标识一致,也可以画图理解(虽然简单)。

网友E:
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F:
看标识,是不是你方向拿反了

网友G:
把电位器上的1号和3号线对换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有的电位器1 3不是头尾

网友I:
正零反一下试试

网友J:
平时能够调节就可以了 还没这么仔细过啊

网友K:
前几天也处理过类似问题,更换电位器,备件和故障的不同品牌,标示不一致,怎么接都不对,后来查明不知哪位大神把端子线号串错了!

网友L:
线接错了,楼上都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电位器1 3不是头尾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电位器标示有问题

网友M:
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只需要将电位器2端线对调既可以了

网友B:
先搞清自己用的电位器是单圈还是多圈的;
单圈的抽头在中间;  左右二边分别接到变频器上0V  10V端子上;

而多圈的电位器中间抽头都是在尾部的;

如果还搞不清楚,拿万用表20K欧电阻档,转动时阻值不变的二个分别接0V 10V就对了;

网友N:
看你以哪个脚(1或者3)为参考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自己用的电位器是单圈还是多圈的;
单圈的抽头在中间;  左右二边分别接到变频器上0V  10V端子上;

而多圈的电位器中间抽头都是在尾部的;

如果还搞不清楚,拿万用表20K欧电阻档,转动时阻值不变的二个分别接0V 10V就对了;

版主好用心,学习了

网友P:
只要中间抽头没接错(接输入电压),两端反了对调即可。

网友Q:
如果连电位器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直接接线,那还容易损坏电位器呢。中间滑动端必须接输入正,其他两个接反了倒是没有坏电位器的危险。

网友R:
楼主装之前没有用万用表测一下??
就现在你描述的问题换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Q:
如果把中点滑动端接到电源或参考电位上。把电位器调到极限,电位器就烧了,而且电源短路。这事我见过。嘻嘻。

网友S:
难道这个问题万用表不能解决吗?表情 测量一下管它什么12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