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西门子plc原来程序为A,新的加了以太网模块的为B。把B下载了以后plc正常运行,将plc重新送电以后程序B的组态被A的组态冲掉,组态不对,导致plc不运行。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重新组态

网友B:
提供PLC控制器的硬件型号,提供编程软件的版本编号。

网友C:
程序没进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5-2dp

楼主:
回复 楼主:
step7 v5.5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  下次断电再去试试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D:
CPU还是原来的是它是否支持外置存储卡?如果有看一下设置~他山之石

网友E:
呃,,,下载后需不需要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