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求大神赐教塑料壳断路器进线柜的电路图要怎么画。急急急,谢谢

网友A:
柜子的位置,负荷情况等;不太熟悉的话,或先把要求理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普通的进线柜,没说要求啊。正常进线柜不是用万能断路器吗,电流太大,但是这次要求用塑料壳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