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讯时不时来这么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

楼主(2017-04-01):
S7-200PLC通讯时不时来这么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
可能有些人没明白,现在是电脑与S7-200通讯,走PPI/COM的通讯线,通讯过程中时不时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S7 200 CPU有些不能作为主站。只有Micro/win可以作为主站。

网友B:
检测你的通讯设置,要么把图贴出来

网友C:
看到图片那么清晰,忍不住去用鼠标点了一下图片中的【确定】

网友D:
是不是口子上还连接有触摸屏

网友E:
你应该介绍一下该系统组成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