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一样的程序,修改了后,再改回来,就发现步进电机不转了,发一个脉冲就停了,错误代码显示1,被用户中止。
问:被用户中止的意思是啥呢?我的程序没修改啊,换以前的原程序也不好用啊,电机就动一下就停。

网友A:
西门古怪多,看看系统先!

网友B:
西门子系统在位置控制还是做的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就好了。。。。。
但是机床上的很多东西也是用西门子的啊,300系列的。估计200系列就是小大小闹了。

网友C:
分析这样的问题建议把系统的配置也介绍一下,不然有点模糊,如果说到运动控制,西门家其实也很多的

网友D:
机器是不是有带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代触摸屏,但是没有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有时候问题得重头梳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后来排查是因为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F:
如果不是程序编写的问题,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试试升级到V2.2版本吧!之前我也遇到过,当重新组态了运动控制就不行了,问题一般出现在分配存储区上,比如第一次组态时分配的是VB100起始地址,再次重新组态的时候就换成其他存储区就好了。建议你升级到V2.2版本,我这边是用这两种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