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公司做项目用在锅炉上水上面的

网友A:
楼主锅炉什么型号呢?
要符合监察规程要求哦。

网友B:
你这不仅高压而且还高温吧,蒸汽锅炉内测量水位?

网友C:
陶瓷电极

网友D:
这有现成的吧,你看过蒸汽炉吧,一种是电极测量,一种是一个密封球开关测量的,后者贵

网友E:
不知需要多高的工作压力?不可能比热电厂锅炉的压力还高吧,但这些厂都有水位测量仪表在大量使用。

网友F:
锅炉水位电极吧!
不锈钢的耐高温!

网友G:
厂里锅炉汽泡用的水位计是压差变送器转换成液位显示,你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的品牌根据价格定好的有西门子,国产的有川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