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我想问下,对于采用AT350、A3120驱动光耦的驱动电路,是怎么做模块的管压降检测的?有谁知道吗

网友A:
用个三极管在igbt不导通的时侯,加偏置导通,igbt导通就等于分流,三极管基机电压被拉低截止

楼主:
之所以这么问,是今天修一台机器,模块已经炸掉,我把模块拆下来,驱动板上直流电,一上电就报OCn,后来我把N对下三路的E短接起来就不报了(对应不同的模块也不一样),这时我就疑惑这个oc是怎么报出来的,是不是管压降检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汇川有款电流检测供电需要这么做。

网友B:
 仔细检测一下,3120本身没有压降检测电路。
 上电报OC,有可能,1 有其他管压降检测电路,2 IGBT脱离PCB后N线断开,3 其他原因
 你把N对下三路的E短接起来就不报了估计属于第2种情况

网友C:
这个OC是电流检测电路报的,模块拆了导致7840初级电源5V缺失

网友B(2017-07-22):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