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1):
有对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熟悉的大神吗!我现在有个S7 300的系统,带了十几台ABB 变频器还有几个从站等加起来接近有二十多个站!该系统自安装以来,始终存在掉站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换换通讯线,重新做做接头,好一段时间!最近又频繁出现!群里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降低通讯速率,增加磁环,线路分开走,做好接地。

楼主:
通讯速率已经是187.3K了!已经很小了吧!增加磁环,磁环怎么加啊!加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B:
终端电阻使用了吗?

网友C:
检查DP屏蔽线,有无破损和重复接地

楼主:
终端电阻用了!重复接地的话我没看有没有!

楼主:
我现在打算将通讯线另外顺并且穿上管有作用吗?

网友D:
dp插头,电缆屏蔽接地,一般都是主要原因,有时需要改变电缆线槽路径

网友E:
掉站是都通不上?还是个别的?总是那个掉站?如果是干扰所致,还是考虑站与站之间的系统设备外壳等电位问题吧。

网友F:
我去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时候一天连续很多次,最后处理方法是:1:在配电柜加了个空调,原来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因为有几次掉站都是空调停了出现的。2:在所有通讯线上加了消磁环,去除干扰的。3:对经常掉站的变频器和带的电机重新做了接地。处理完这些后目前一年多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F:
希望这些可以帮到你,记得反馈处理情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