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2):
炉门升降,操作工遥控操作反应没有下降,由于没有图纸,怀疑限位问题,拔动限位,能看到输入模块有灯亮,也不知道哪个接触器是炉门控制的。由于现场有操作箱,打开检查炉门按钮线号是103.,赶紧到plc检查,短接24伏整和103.,炉门下降动作了。

所以是电气柜到操作箱的线断了,检查发现电气柜下方的端子排线掉了,接上后,遥控和操作箱都能用了。
没有图纸,而且设备还没交接就让我们修,真心不好处理。
如果有图纸,5分钟搞定。

网友A:
像这种最好是自己理一下线为下次维修做准备。

网友B:
没图纸就要对设备比较熟悉。

网友C:
维修思路很清晰。
抽空把各输入、输出、执行继电器根据动作功能做好标识,以后维修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D:
不要想着什么都是有图纸的

网友E:
没有交接的设备就开始使用不合适吧
如果是在用设备,公司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没有图纸5分钟解决-牛

网友F:
没有图纸就要对设备很熟。

网友G:
趁着故障,自己整理一下。

网友H:
没有图纸只能靠经验了呀。

网友I:
没有图纸的确不好查,只能跟线了。

网友J:
只有靠自己维修经验去查了

网友K:
由PLC控制的,即便有图纸,不知内部程序控制,也是不好修。特别是那种一个动作有好多限制条件的

网友L:
不熟设备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型机器控制复杂,这样查会累死人的

网友M:
修机器不用图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草包,给他图纸也看不懂,只凭瞎蒙。另一种人高手,其实并非不用图纸,而是图纸已深深的印在脑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很清晰。
抽空把各输入、输出、执行继电器根据动作功能做好标识,以后维修会事半功倍的。
确实是这样,标注好,便于故障处理,而且也加深印象!!

网友N:
楼主没有图纸也能短时间解决问题,也是很厉害啊!经验丰富!

网友O:
有些线路安装的位置不好
就算有图纸也费时!

网友P:
没图纸也要修

网友Q:
呵呵,不当领导是不懂的。
设备没有验收和交接,那么就是没有结款,没有给钱,完全可以换货或者退货,在这种情况下,私自用来生产就是赚到了。

网友R:
值班人就容易受着气,往往上层还在为此该不该修争论不止,而实际故障出现了,你是修还是不修。

网友S:
高手是不需要图纸的。。

网友T:
实际在维修中经常遇到没有图纸的设备,在现场也只能凭经验去查找处理故障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实际在维修中经常遇到没有图纸的设备,在现场也只能凭经验去查找处理故障了。[/quote确实如此啊,挺困难的,有时一个简单故障,就需好久

网友V:
设备还没有交接,看是什么情况,可能原则上应当由设备提供者修。

网友W:
只要对电路熟悉,不要图纸也可以修好。

网友X:
我这边设备也是都没图纸,维修时我都先看看控制线路如何走线,有的没线号更累

网友Y:
回复 网友S:
楼主真牛,没图纸照样可以修好。

网友Z:
没图纸就需要我们在设备没出故障的时候把图纸画出来以便不时之需。你这幸好线号完整清晰,我们公司的设备的现场控制柜的线号使用手写的,经过十多年了都看不清楚了,还有的是这台控制柜到那台控制柜的线号不一样;再有就是原来的师傅改动了的线都没编号。这就要我们电工在停机时和正常工作时做好功课了!

网友AA:
经验之谈 值得学习!

网友AB:
楼主,我也遇见一个,没有图低搞半天,

网友AC:
没图纸不是一个问题,只要线号有就好办

网友AD:
没交接不能动,会引发经济纠纷的。

网友AE:
自己测绘图纸

网友AF:
我们公司的有的设备就是没有图纸,我只能一个个把线理清楚,每次都做好记录,对设备每项功能都搞熟了,现在有问题,很快搞好,不像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头雾水,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AG:
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AH:
回复 网友AC:
没图纸,围线路吧

网友AI:
很多时候花在查线上的时间比维修的时间还长

网友AJ:
好歹还有线号,不然顺着线找更麻烦

网友AK:
老机器没有图纸不好搞,新机器还行

网友AL:
一般类型的全靠经验,特殊的自己缕一缕

网友AM(2017-07-14):
有时候有图纸的,某些人把图纸藏起来就说没有或者别的理由拖延,这叫技术短暂性垄断,如果你用心就会了,不用心就废了

网友W:
看来楼主经验还是挺丰富的,维修思路挺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