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导通关断时间测试及疑问

楼主(2017-04-02):
黄色是Vce波形,绿色是Vge波形开通时间是480ns
关断时间是740ns
疑问
igbt在开通信号之前导通
igbt关断比之前图片滞后要2.52us关断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横坐标的时间,一个格是多少呀?看不明白。另外,把两个信号放在一个坐标系下,横坐标可以统一,纵坐标不可能吧?而且这是在一个坐标系下测得波形吗?

网友B: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可能没看到黄色的是200V/div 绿色是5V/div

网友C(2019-05-05):
这个
与结电容参数离不开关系,与G极电阻参数也离不开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是续流二极管先导通了

网友D:
猜一下,这可能与程序设计有关,为了避免IGBT在工作中误导通【理想IGBT工作状态 即开通与关断是非常快的 是几乎没有等待时间的 】设计了一个等待时间,为了让其可靠的关断,避免上管导通时,下管关不断或关断不彻底。这个滞后的时间可能就是等待时间也就是死区,也就是让关断时间稍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