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再合闸了

楼主(2017-04-02):
   昨天一个客户说新组装一台设备,总共5台2KW安川伺服,QF2闭合后,驱动器2,4有啪啪响声。检查线路没问题,测量4#驱动器L1/2/3之间电阻,发现L1/L2,L1/L3之间无穷大,L2/L3之间是几K欧,是不是不正常。我从没测过这东西,挂完电话测了一下手中400W的驱动器,两两之间是2.4兆欧。然后到现场,做了下面三步工作:
1、先查看驱动器情况,发现2/4两台驱动器的L1C,L2C有轻微灼烧痕迹,检查伺服接线没有问题,然后使用伺服调试软件Sigma测试伺服,单相供电,可以运行。此时发现电子变压器的N端子竟然接了火线L3,电子变压器的L1端子接的N线(电子变压器端子排列L1/L2/L3/N,容量12KVA),询问电子变压器厂家,对方说电子变压器这样接不会损坏,但是会损坏伺服驱动器,更改接线后,上电,驱动器2/4,还是啪啪响,断电
2、再用伺服软件测试一下,还是单相供电,2#/4#伺服没有问题
3、现在怀疑是电子变压器不好,手头只有一个7KVA的,只接了4#驱动器,用伺服软件测试,运行OK;然后把其驱动器都接上;一合闸,还是驱动器2/4出现问题,2#烧毁,里边冒烟了,驱动器4有轻微烧毁现象(后来拆开发现是烧毁压敏电阻),使用伺服软件测试,2#驱动器连接不上,4#驱动器还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这种电子变压器真的不放心使用,还4台用一个。

网友B:
电子变压器性能不良,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C:
这个电柜箱装了好多个断路器啊!第一次见装这么多断路器的表情表情楼主换一个变压器试试,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柜箱装了好多个断路器啊!第一次见装这么多断路器的表情表情楼主换一个变压器试试,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这是木工雕刻机,断路器都是给变频主轴供电的,好像是9个头
找不到问题,可不敢在上电了,烧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变压器真的不放心使用,还4台用一个。
这东西已经用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变压器性能不良,或者接线错误。
我怀疑是电子变压器接错线对驱动器已造成损坏,再次通三相就烧了

楼主:
昨天建议客户重新连接电子变压器到驱动器的连线,等上了班我再问问怎么样了

网友D:
新代的系统,这么多伺服真心不建议使用电子变压器,有隐患,坏了就烧驱动器。还是改用隔离变压器靠谱。

网友E:
如果不用这个变压器回怎么样?

网友F:
应该是刚开始接线错误导致的】
你最后只是一个触发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先冷静冷静了,话说换是我遇到这种问题也是不敢再次送电的

网友H:
电子变压器惹的祸。他的输出有电感、电容类的原件吗?是不是应该加一些滤波和整形的单元,再给多台伺服供电呢?

网友I:
为何用这种伺服变压器不是直接变压器

网友J:
有点不理解怎么会用电子变压器,直接用常规的变压器不好么,不可否认,电子变压器外观可能会美观点

网友K:
一直都是2#、4#有问题,或可根据这个现象排查;看到有“轻微灼烧痕迹”,是不是此时端子绝缘已降低或其他。
之前有无类似设备的应用(一个电子变压器下连接5台伺服驱动器),情况如何。

网友L:
采用隔离变压器,单独运行,每一台驱动器单独供电

网友M:
都说电子变压器不靠谱,坏了就烧驱动器。现在的自耦变压器,体积也小了很多,安装也还方便

网友N:
最好还是用隔离变压器的好!

网友O:
回复 网友J:
电子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最重要的是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刚开始接线错误导致的】
你最后只是一个触发
同感

楼主:
客户维修的驱动器弄回来了,烧毁原因是过电压;应该就是初次接错电子变压器线造成的
现在客户更换了一台15kva的,又加了一个滤波器,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