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楼主(2017-04-02):
三菱PLC FX-0S系列可以与什么组态软件连接?

网友A:
老款产品了吧,大多数的新组态软件可能不支持了。

网友B:
这产品太老了啊!估计一般的组态软件都不支持!我是没有见过这款PLC过

网友C:
威纶通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威纶通就可以。

SCADA与触摸屏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PLC FX-0S系列可以与什么组态软件连接?
试试编程口协议,看看行不行!如用组态王测试一下!

楼主:
报废机器上拆下的拿来学习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F:
常见的组态软件都可以
组态王 力控等等等等。

网友G:
我只见过FX1N还有2N的,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H: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