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2):
把电源板拿下来启动跳LUA   加速中欠压,我吧输入输出都参数屏蔽了还是不行,应该是没有模块才跳得,但是不知道怎么屏蔽模块保护,请赐教。没修过进口的不知道套路啊。

网友A:
把三相检测电路的光耦输出短接即可,试试吧

网友B:
多大的机器,用的什么模块,

楼主:
我试了不行,55KW得,用的是智能模块

楼主:
我短接的是模块触发旁边的光偶,有6个,都短接了不行,你说的三相光偶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