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配图

楼主(2017-04-02):
这是变压器后面的第1只电力柜,本人刚进入这块。不理解,请先手解答

网友A:
建议好好学习下高压运行,可以搜一些倒闸操作实例的资料,看下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B:
应该是高压进线柜,或者是高压负荷开关柜。
【1】是联动开关,刀开关和保险装置,还有接地刀都一起动作。
【2】是运行指示灯。
【3】是高压互感器和高压保险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C:
2楼师傅真是热心人,讲解得真仔细。

网友D:
这个是示意图,描述了高压柜里的主要元器件

网友E:
正规的高压配电柜外面都有完整的配图

网友F:
标题的名称“新鲜”,初看以为是高级配置图;
应当是如5楼所说,该图简单地描述了配电屏内的元器件及其联结关系。

网友G:
高压甚是危险,但工作相当轻松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高压也没有那么神秘了
各种安防监控遥测等都很齐全
主要是作业要按照规则来就不会有事!

网友I:
回复 网友B:
由上到下 应该是 隔离开关 负荷开关 高压保险 互感器 指示灯和接地刀!接地刀和隔离开关负荷开关之间有机械连锁

网友J:
高压很少有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压进线柜,或者是高压负荷开关柜。
【1】是联动开关,刀开关和保险装置,还有接地刀都一起动作。
【2】是运行指示灯。
【3】是高压互感器和高压保险管
二楼是个好同志,讲的很详细。
不过2的地方应该是带电显示器,或许是叫法的不同

网友L:
学习高压知识

网友M:
利用2楼的图说下,【1】是五防连锁装置,不是联动开关,是告知我们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和地刀的操作之间是有保护的,需要严格按照操作步骤执行。具体五防请百度。
另外,楼主提到此为变压器后面的第一支电力柜,对此存在疑问。
1、依据图示,此柜应该为馈出柜。上侧粗红线为母线,下侧倒三角为馈出电缆接线。
2、如果此柜为进线柜,下侧三角应为正立的三角,表示进线。另进线柜一般电流互感器为三组,而非二组。

网友N:
是馈出柜吧 ,倒是好像电流互感器很少见到有两组的,多是三组或四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