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2):
请问各位大师,plc怎么设计程序,才能把机器人 ,视觉系统联系到一起?

网友A:
我用视觉是两种方式和PLC连接,一种是通讯方式,还有就是视觉输出OK,NG信号给PLC,机器人没用过不知道,应该也是通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我知道要用以太网通讯,主要是要在plc中设计个程序,把plc机器人视觉系统包含起来,让plc控制机器人视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