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启动不了

楼主(2017-04-02):
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启动不了,也没报警什么的。按点动或运行显示频率只有0.20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对照手册看一下参数

网友B:
恢复出厂状态,重新设定参数,就好了

网友C:
不知变频器的设定的频率源是面板还是外接端子,频率加上来了吗?

楼主:
变频启动了,但是变频频率只有0.20,频率太低,是外接端子控制,我以为是电位器坏了,换了新的,还是这样啊,是控制模块出问题了吗?

网友D:
最低频率设高点,看有没有变化?否则CPU板可能有问题。

楼主:
是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已经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已经好了
换了模块吗?

楼主:
是啊,刚刚有一个坏的变频,就把它拆了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一下启动模式是中控给定,还是面板给定或电位器给定

楼主:
我这里一般都是电位器控制啊,,因为变频器和控制台不在一个地方

网友G:
讨论这样的问题,建议配套出问题的时候的图

网友H:
应该是给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讨论这样的问题,建议配套出问题的时候的图

楼主:
就是这样的,不过换了控制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I:
控制模块什么型号啊,我有一台富士的运行一段时间后瞬间降到0.20赫兹

网友I:
但是我换了驱动板好了5.5 G1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