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软件的PC/PG怎么是空的。

楼主(2017-04-03):
版本是SP9,卸载安装多次,任然是空的,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单独安装下通讯的
不行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重装系统吧,你在装好系统后把网卡驱动一定要先装好,然后再装编程软件。。以后不要再升级网卡驱动了。要不然又没有了。。??

网友C:
这种多数是系统优化后遗症
建议修复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D:
就是啊,多重新安装程序

网友E:
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然后开始菜单->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试试. 可能需要等几分钟,如果输入长时间没反应,重启电脑,然后再重新运行

网友F:
你的问题是,①你的系统有问题②你下载的软件有问题。二者必有之一。

网友G:
你看一下控制面板里面的PC/PG接口有没有选项

楼主:
是系统的问题,但是系统安装了太多编程软件了,不想重装系统,太麻烦,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不用重装系统,又可以把这个PG/PC安装好

网友H:
我用win10系统安装这个编程软件的时候也出现过此类问题,需要另外安装一个补丁即可。 搜索一下就有:“SimaticPGPCUpdate”
还有按F1帮助失效问题~~~有遇到吗?

楼主:
网上下载安装了博途V14,PGPC就恢复了,现在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I(2019-08-14):
回复 楼主:
可以把软件发给我吗,谢谢  邮箱3952119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