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3):
    这是一项直接影响无数的电子电气设备可靠性与寿命的错误安规标准。
    这是一项无数的电子技术专家与电子工程师都从不怀疑其正确性的错误安规标准。
    也是一项无数的电子技术专家与电子工程师都可以亲自实验验证的错误安规标准。

在UL 60950 标准文献中,这一条标准的叙述文本内容是:
   Equipment is considered to comply if any capacitor having a marked or nominalcapacitance exceeding 0,1 μF and in circuits connected to the AC MAINS SUPPLY or the DC MAINS SUPPLY has a means of discharge resulting in a time constant not exceeding:
1 s for PLUGGABLE EQUIPMENT TYPE A; and 10 s for PERMANENTLY CONNECTED EQUIPMENT and for PLUGGABLE EQUIPMENT TYPE B.The relevant time constant is the product of the effective capacitance in microfarads and the effective discharge resistance in megohms. If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 values, a measurement of voltage decay at the point of external disconnection can be used.
NOTE During an interval equal to one time constant, the voltage will have decayed to 37 % of its original value.

这是各个标准体系中互相引用、大同小异的一条标准。
在在中国国家标准文献 GB4943-2001 中的叙述文本内容是:
   2.1.1.7 一次电路的电容器放电
   设备在设计上应保证在交流电网电源外部断接处,尽量减小因接在一次电路中的电容器贮存有电荷而产生的电击危险,通过检查设备和有关的电路图来检验其是否合格.检查时考虑到断开电源时通/断开关可能处于任一位置, 如果设备中有任何电容器,其标明的或标称的容量超过0.1uF,而且接在一次电路上,但该电容器的放电时间常数不超过下列规定值,则应认为设备是合格的: ——对A型可插式设备:1秒;和 ——对永久性连接式设备和B型可插式设备:10秒。 有关时间常数是指等效电容量(uF)和等效放电电阻值(MΩ)的乘积,如果测定等效电容量和电阻值有困难,则可以在外部断接点测量电压衰减,
注:在经过一段等于一个时间常数的时间,电压将衰减到初始值的37%。
*********************************
就是这一条标准,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中规中矩,可实际却违背了应用在交流电场合时必须要遵循的电子学原理,从而隐患无穷。请看:
在电子产品一次侧电源端接入的电容与电阻并联之后,这个阻容电路相连接的电路里,在交流电的每个上半周期与每个下半周期,电容上的电压的极性都会随交流电的变化而变化,从正到负再从负到正,周而复始的交替出现。
   因此,如果并联的放电电阻与电容的时间常数乘积不能小于等于交流电的半周期时间,即远大于半周期时间的话(R*C>>1/2F,按照规定的最短时间标准,1秒是交流半周期时间的100倍!),则电容上必然大部分保留有上半个正周期里充电得到的正电压,在下半个负周期里,对电容充电的是负极性电压,两种极性完全相反的电压必然先中和,使电容上的电荷归零,然后再充进负极性电压,这就必然导致电容从电源吸取额外的电流来满足中和的需要,从而引起电源部分的电流异常波动,最后结果是一定会激荡出尖峰高电压,对整个电路产生致命威胁。

谁都可以亲自做一下这个简单实验,在2个1uF/275VAC的X电容2端分别并联1兆欧姆(0.25瓦)和10K欧姆(5瓦)的电阻,然后分别依次接上电源插头在220V市电插座上插拔一下,然后迅速拿开脱离电源——您将会准确的观测到高阻值并联的电容两端会出现超过600V的高压残留(此为数字万用表得到的有效值,示波器得到的峰值会更高),而并联小阻值的电容两端将不会出现超过400V的残留高压。——这一实验证明:想当然的通过简单的加减乘除法计算得到在无浪涌无干扰的情况下,电容上不可能存在二倍以上220V电压有效值的结论是经不起实证的。

以上关键文字是摘录自附件文档,请仔细阅读,文档中有更详细的论述。谢谢!

楼主:
附件无法上传。可以自行百度吧。

网友A:
仅简单知道电路中的电容,存在电压叠加现象,只曾在需要时定性了解过,未做过这方面的观测。

网友B:
谁都可以亲自做一下这个简单实验,在2个1uF/275VAC的X电容2端分别并联1兆欧姆(0.25瓦)和10K欧姆(5瓦)的电阻,然后分别依次接上电源插头在220V市电插座上插拔一下,然后迅速拿开脱离电源——您将会准确的观测到高阻值并联的电容两端会出现超过600V的高压残留(此为数字万用表得到的有效值,示波器得到的峰值会更高),而并联小阻值的电容两端将不会出现超过400V的残留高压。

什么叫X电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并联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的安规电容。Y电容是并在火,零与地之间的安规电容。

网友C:
虽然还没有做这个测试,但是标准是经过1秒,电容上的电压衰减到初始的37%。而且楼主1兆电阻并2uf电容,时间常数是2秒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容插一下电拔出来电压会升得比电源电压高?

网友D:
没有做这方面的观测确实应该引起注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也许和分布电感等,发生谐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