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3):
怎样做才能实现触屏直接控制一台或几台变频器,是用485/422的总线?

网友A:
绝对可以实现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是用485通讯,触摸屏自带的MODBUS RTU通讯

网友B:
通过pLc简单一些

网友C:
嗯,这种控制方式我也没试过。。回头有机会试试。。

网友D:
威纶通官网有样例。

网友E:
485只是通讯接口,具体要看设备双方支持的通讯协议

网友F:
能的,如果是同一个厂家的更好做。

网友G:
呵呵;首先确认你用的屏品牌/型号;
像三菱的屏支持的终端里面直接都有三菱变频器的选项;

网友H:
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品牌的通过modbus的多一些。

网友I:
好像是可以用485通讯的,不过有些国外品牌是有限制的,买国产的触摸屏应该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J:
一般是走MODBUS通讯的,屏和变频器都带485口就可以的

网友J:
本站有例程

网友J:
本人用步科,维纶通的屏带过西门子,台达,科沃,等的变频器

网友K:
维纶有详细案例可以下载,维纶和三菱D700变频器,过几天准备做,就是线要用网线弄,三菱的触摸屏直接可以选变频器的,也准备做,可以省个DA模块,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延迟

网友L:
这个我发过案例,设置好了就简单了

网友M:
触屏是可以不经过PLC来控制变频器,但实际应用这样的用法不是非常多

网友N:
只要支持485通讯的变频器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O:
网上搜一下,连程序都有啦!

网友P:
好像是可以控制的,见过维纶的触摸屏控制过 ,走的是通信协议

网友Q:
只要有485通讯口,支持MODBUS通讯 都可以  。

网友R:
这要看你的触摸屏跟变频器有没有485口,支不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S:
这样也行啊?不用plc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