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什么牌子的接触器辅助触头是银触点的?(20170406)

楼主(2017-04-03):
有一台机器用液压换向电磁阀控制摆臂左右往复摆动,我设计了如下电路图,KM1用的是1801,液压电磁阀是24V的,电流也很小,而实际使用中发现接触器的常闭触点老是烧坏,换过德力西,正泰,施耐德,都是这样。因为这些接触器的常闭是辅助触头,都不是银触点。

网友A:
不能换着两个接触器线圈切换,这样一个接触器

网友B:
并一个二极管吧,会好一点。

网友C:
对!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负载,电流不大,电电感负载有反电势。电磁阀两端要有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是必要的。

网友D:
1801只有一个辅助触点,其余三个常开是主触点,所以常闭触点容易坏,你可以参考楼上提议,在负载两端并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E:
现在没有银触点了

网友F:
24v对触点要求高!加需流二极管如果效果不理想可以加220v中间继电器!

网友G:
触点损坏的情况不知如何;
以往倒是见过银触点的,后来的不了解。

网友H:
银触点的现在好像是没见到了!

网友I:
线圈加反向续流二极管。

网友J:
现在触点带银的不多了!

网友K:
以前的接触器触头真心都是银触点,现在很少很少了!

网友L:
两年前ABB的广告传单上写着银触点。本人不负责事情是否真实。

网友M:
加个续流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N:
试一下西门家的3TB42怎样,以前我用这个比较耐用,不过现在很多仿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O:
低压供电的线圈,比高压供电的线圈(220V)电流更大,所以,您需要通过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放大通断电流规格来使用,比如通过辅助触点控制另外的交流接触器,再用主触点控制线圈。

网友P:
银触点现在是稀有品

网友Q:
没有看到有银触点的接触器等产品!

网友R:
加续流二极管或加中继

网友S:
现在估计很少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对!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负载,电流不大,电电感负载有反电势。电磁阀两端要有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是必要的。
电磁阀的接线端子处是一个小电路板,上面就是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吧,使用MY2NJ的中继控制电磁阀,也没见这么多坏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T:
这要看触点容量和电压指标,不管咋说,电感负载,加续流二极管必须。直流的。

楼主:
下次去加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U: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去控制电磁阀会好些。

网友V:
现在还那有银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