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4-03):
最近想学习PLC,搞了个汇川的HU1的PLC,但是通讯时提示没有驱动,请问驱动在哪里下载的,哪位有的话传一个,拜谢!

网友A:
这个驱动最直接的就是 找PLC供货方 ,或找厂家,到官网去找。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通讯的?USB驱动在安装文件夹下面能找到!

网友C:
用三菱的软件还是汇川的软件?
编程软件下面有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找了看看

网友D:
汇川plC的驱动,与三菱Fxl是一样采用串口Rs422的驱动,必需与电脑的操作系统相兼容,按相同的通讯协议在不同的操作系统生成串口。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搞定,正在慢慢的摸索当中,以后还请大家多指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