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报警是因为 热吗

楼主(2017-04-04):
话不多说,故障停机,请大家分析一下,集体原因。

网友A:
查变速器故意代码

网友B:
触摸屏上报风机变频器故障,具体什么原因,要检查变频器才知道。

网友C:
没看到变频故障代码都是瞎猜。

网友D:
一张图谁能具体分析出来啊~!! 这个你得看看你的变频器报错代码是什么 再查查手册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E:
你看一下变频器面板上面的故障代码,再对照说明书查下故障原因就知道了!

网友F:
还是去看变频器的代码吧

网友G:
按变频器上的故障代码提示处理

网友H:
检查线路及电机,现场问题较多。包括机械故障!

网友I:
这个图片只能说明变频器故障,具体要看变频器的工作情况,故障代码,及工作条件

网友J:
都不知道变频器型号怎么说?

网友K:
如果变频器的温度是68度的话,有点热了,改善一下通风,应该就没问题了。或者查一下变频器承受的最高温度,把报警温度向上设一点。

网友L:
看到变频器故障

网友M:
查看变频器故障代码才好判断故障。

网友N:
看变频器面板上的显示;

网友O:
这个上位显示操作的软件编得还不到位,应该在发出报警的同时,提示变频器的故障码。因为既然是通讯变频器,得到故障信号了,也可以把变频器的故障码一并接收过来,并显示出来。这样就方便操作人员直接去查故障原因了。

网友P:
这个空压机跟我厂里的好像

网友Q:
根据变频故障代码,查看变频手册。

网友R:
变频器的风扇准坏了吧

网友S:
你又凭什么说是温度原因?
变频器报警没有故障代码?

楼主:
故障代码005,重新开机后一小时又这样停机,故障代码006.

网友T:
看变频器的故障代码

网友U:
谁家的变频器?厂家不同故障代码不同。

网友V:
什么牌子的变频,

网友W: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故障代码是什么?对照手册看看

网友X:
风机变频器故障是不是风扇坏了啊

网友Y:
也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Z:
没有显示故障代码 ,也没有显示故障原因 。

网友AA:
看变频的操作器

网友AB:
005    006都是什么啊!?你倒是上啊!!

网友AC:
楼主是什么变频器啊,每个公司的故障代码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D:
有一次我居然把变频器的全部错误代码都编在触摸屏里面了,配有故障说明,太费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D:
可你方便了用户啊,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