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4):
各位大师,小弟是个初学者,看了不少伺服控制器的接线图,也学习过西门子200 SMART的伺服控制知识。不过在懵懵懂懂之余感觉还是有必要了解清楚伺服控制的基本问题。

1-伺服电机需要运转的脉冲数,PLC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传送给伺服电机的?
2-是不是PLC发出一个脉冲,伺服电机就相应运动一个脉冲?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A:
还是得看手册,一句话是说不清的

网友B:
还有电子齿轮比等参数的
plc或者定位模块连接驱动器
也有通讯控制的

网友C:
应该是PLC控制伺服驱动,由伺服驱动控制伺服电机。PLC不能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D:
PLC发一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走一个脉冲,同时伺服电机编码器也要反馈是不是走了一个脉冲!

网友E:
原理是,PLC发一个脉冲,电机就转一个角度。你可以下载说明书看看,伺服有好几种工作模式

网友F:
这有点像步进电机,它与部件电机不同的是,位置控制是闭环的,转速控制也是闭环的,还有转矩控制也是。这方面步进电机就没戏了。

PLC控制伺服系统,发出的脉冲集可以改变频率,也可以改变脉冲的占空比。

网友G:
从基础知识开始了解定位控制

网友H:
伺服位置控制是PLC脉冲控制,PLC发一个脉冲伺服就走一个脉冲。

网友I:
通过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发出脉冲,指令执行脉冲输出时,对应的脉冲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脉冲数量,一个是脉冲频率,再其它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脉冲数量决定位移,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这种发脉冲只是常规的控制方法,对于位置控制,还有其他一些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