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停机的故障

楼主(2017-04-04):
接班的时候,操作工反应设备有时停机,重启又正常,后期比较频繁。我们接班后直接到现场,操作工说使用正常,没发生停机。
我们对配电盘进行详细检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一个接触器烧焦,停机更换。
通过图纸对接,此接触器正是控制上个班说偶尔停机的那个设备。

网友A:
真是细心,解决隐患,排除故障,生产确保如期

网友B:
设备维修及维护的最基本的技能是细心,认真

网友C:
烧焦了没有引发大故障好运气啊!

网友D:
接触不良发热造成的,还好发现了。

网友E:
功夫不负有心人,呵呵!

网友F:
接线虚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虚导致的吧。
确实是,65安的接触器。线都红了

网友G:
螺丝松动啊?
这个还是要注意
温度过高会导致起火!

网友H:
日常检修时没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上个班发生的故障,我们接班后检查出来的。

网友I:
对于这种接触器,由于接线处的安全护盖有时候会遮住接线的位置,造成线实际安装的接触面不够,在螺空压机,风机设备常见到,建议安装时先把护盖去掉再接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对于这种接触器,由于接线处的安全护盖有时候会遮住接线的位置,造成线实际安装的接触面不够,在螺空压机,风机设备常见到,建议安装时先把护盖去掉再接线
确实有这种缺陷,容易发热

网友K:
这是平常没有引起注意的故障

网友L:
接触不良造成烧线。遇到过几次,也是导线烧成通红的。大晚上看到的,还觉得奇怪。

网友M:
上个班要挨训了,这都没检查出来

网友N:
带大功率器件应该定期检查维护

网友O:
难道上班没检查吗

网友P:
没加装灭弧装置。

网友Q:
这样的故障应该有报警啊!?单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