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4):
一、事故原因分析
1.高温导致元器件老化而损坏引风机电动执行器在室内受到辐射温度加上环境温度有时可达35度多,这样的高温对于电子元件来说多是要命的,持续的高温足以使元件老化,而使电动执行器损坏。
2.粉尘使元件间短路而线路板损坏电动执行器由于使用时间比较久时,密封损坏,粉尘趁机而入,加上温差变化形成的凝露,直接粘附到电路板,导致元件及集成块短路而损坏。
3.雷电及接地不好而使得线路板损坏雷电反击是指雷电接闪后,雷电流在释放过程中在导体上产生的高电压或电位差对其它物体产生的电击现象。我们知道雷电作 用在设备上也就是微秒的瞬间,而就是这微秒的高电势在一定的电阻上可以产生很强大的瞬时电流,足以使电器设备损坏。雷电来到,你的电脑网卡可能被烧坏,变 频器端口烧坏,电动执行器的输入输出板被烧坏等等都是非常常见的。今夏,我厂的锅炉房引风机出口电动阀就是受到雷击引起来的,受到雷击的设备损坏严重(模 块、电动阀电路板),瞬间就不能远程控制增大了危险性及劳动量。
二、解决及处理办法
大家都知道,锅炉房的粉尘(煤粉尘和炉灰渣粉)和高温(锅炉本身就是高温设备)是在所难免的,为了保证设备的长期可靠运行,根据设备环境的现 状,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及保证生产设备运行良好。针对锅炉房的环境,要求每周对电动执行器清灰一次,在温度比较高的一室.执行器旁加装轴流风机;对 密封损坏的执行器定期打开,对主板及反馈线路板进行清灰处理;雷电的问题,除了检查做好避雷装置外,重要的是做好设备的接地。
例如我厂的锅炉引风机,出口阀门加装了软连接,因为专业之间沟通不好。在打雷时,执行器的输入输出端口都被雷击闪络电压损坏,经过研究后,发现管道膨胀节 之间的软连接电气回路没接通!重新为电动执行器做了接地,连到建筑物地(电阻不到4欧)。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雷击现象。

网友A:
讲的太好了,具体,且实际,学习了,谢谢

网友B:
35度温度不算高啊表情我们厂房内夏天最高温度都有40度了!防雷接地的经验不错

网友C:
我能提点意见吗?

这文开篇就进入内容了。让读者有些不知所然。对于一个故障的完整总结或者报告,开篇要有引子。上来先描述一下故障发生的基本情况,状态,然后再去分析和判断,接下来才是验证判断的正确否以及处理过程,最后是总结,提出故障杜绝措施以及经验和教训。

网友D:
接地确实重要。我们厂房顶的照明变压器曾被雷击过。

网友E:
讲得不错详细实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总结的不错,我摘下来放在笔记里了

网友G:
电东执行器让你说的也太脆弱了
35度的温度应该是它正常的工作范围,如果这种温度也会损坏,那是它的质量问题
对于雷击问题就没见过了

网友H:
还有长期过负荷运行损坏,虽说执行器保护比较全面,但遇到不懂的领导还是损坏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