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4):
IF语句,FOR语句,DO语句,CALL语句,GOTO语句的功能和用法。。。多谢各位

网友A:
这些都是一般的编程语句.
还是有点基础好,随便学一种语言,都有这几句.
if 如果...,if后面跟布尔(真假)判断,如果后面真,执行什么...
for 循环语句.
do 循环语句.
call 调用语句.调用后回到下面那句.
goto 转走语句,转走后,不一定回下面.

网友B(2018-08-29):
if判断语句,可以是布尔量,变量,常理,逻辑运算都可以。

网友B:
if语句做运算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