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4):
step7busicⅤ10,5,编程语言只有两种,梯形图LAD,功能图FBD,编程采用结构化,和博图软件是一样的,所有变量都由数据库调用,很方便同时减少错误,很好用。

网友A:
这就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B:
step7支持仿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ep7busicⅤ10,5,编程语言只有两种,梯形图LAD,功能图FBD,编程采用结构化,和博图软件是一样的,所有变量都由数据库调用,很方便同时减少错误,很好用。

拼写都错了,是博图Step7 Basic,最新版本为Step7 Basic V14 SP1,10.5版本已经基本上没有用了。

10.5版本是博图正式出来前的一个试用版本,你也可以是一个测试版本。

其实博图Step7 Professional也可以对1200系列编程,和Basic区别在于除了1200编程,Professional同时还可以对2007年后生产的300/400,1500系列编程。

所以楼主你还没搞清楚啥叫博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ep7支持仿真吗?

博图V13 SP1开始提供了对硬件版本4.0以上的S7-1200系列的支持,但是支持的仿真器需要另外安装PLCSIM V13 SP1才可以。

对于300/400的仿真,博图依然使用与Step7相同的PLCSIM V5.4 SP5来实现仿真。

楼主所谓的Step7 Basic其实也就是博图,只是10.5是一个测试版而已。

网友D:
想对1200编程就规规矩矩地用Step7 Basic V14 SP1,虽然很大,但还是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对1200编程就规规矩矩地用Step7 Basic V14 SP1,虽然很大,但还是好用的。

还是用用V13 SP2算了,V14 SP1应该很快会有UPD1的。学习要从最新版本开始,靠软件吃饭要从最稳定版本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ep7支持仿真吗?

博图V13 SP1开始提供了对硬件版本4.0以上的S7-1200系列的支持,但是支持的仿真器需要另外安装PLCSIM V13 SP1才可以。

对于300/400的仿真,博图依然使用与Step7相同的PLCSIM V5.4 SP5来实现仿真。

楼主所谓的Step7 Basic其实也就是博图,只是10.5是一个测试版而已。

哦,博途我知道能仿真

网友E:
这么老的版本都没用过,现在都是V13 sp1版或V1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