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大小

楼主(2017-04-05):
如果功率大约为1.5KW,2000VA的变压器容量够不够?变压器是220变110的

网友A:
满负荷了肯定不行,另外也不知你什么负载。

网友B:
变压器功率偏小。

网友C:
满载,看你的负载方式,最好加大一级

网友D:
负荷情况,散热情况,等。

网友E:
可以,变压器处最好增加散热风扇。

网友F:
呵呵;如果是电机类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G:
变压器的功率因数80%左右,最好余量大一些,加散热风机最好,要考虑长期稳定性

网友H:
变压器还是要考虑点余量
再升级一下!

网友I:
看你的负载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满载的话1.5KW,但是一般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类,大约满载大约1.5KW,但是一般不会达到满载

网友J:
1.5kW,2kVA变压器,我认为够了,连续工作也够了。如果有问题,那也不是选型问题,是产品性能质量问题。变压器定制时,你可以说明自己的需求,要求制造商满足。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机类,大约满载大约1.5KW,但是一般不会达到满载
单相1.5KW的电流约为6A,看2KVA的变压器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大,满足以后还要考虑温升和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