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

楼主(2017-04-05):
求高手赐教PLC控制柜要求有光纤交换机,工控机,显示器,上位机软件,打印机要怎么画这个图啊?PLC控制柜的要求是,实现远程控制泵的启停,管道压力的监测。这个PLC控制柜的图要怎么画啊?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应该只是画平面图吧
画三面就可以了!

网友B:
简单的办法,画个框,文字注释下,画几根连线表示之间的连接

网友B:
我这个有个工业连接HUB的,发个图你看看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您给的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一个PLC控制柜。但是客户还要求有光纤交换机,工控机,显示器,上位机软件,打印机,应该是个系统图吧。

网友D:
系统图,但是也有很多企业要求直接3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3D?没画过诶,好像很难。是么?

网友E:
我们一般画平面图,再做注释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PLC控制柜。但是客户还要求有光纤交换机,工控机,显示器,上位机软件,打印机,应该是个系统图吧。
有使用网线连接设备组成的电气控制系统的图纸,叫网络拓扑图,这个在IT通讯领域是必须的,因为需要提供给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系统的维护与检修,来做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