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用组态方式PWM进行Q.01脉冲输出,我已经设定了频率和宽度。怎么检测到实时输出的脉冲数(Q0.1已经无高低电平变化【手册写的】),有没有相应的地址能对应实时的脉冲输出数。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是不是你频率过高,检测不到啊。你永什么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我想知道实时的脉冲数。PWM发出的,类似运动轴的那种,哪个地址是?实在不行就只能组态个运动轴了。

楼主(2017-11-15):
没明白你呀做啥,检测脉冲也可以用中断程序,知道脉冲数可以组态个程序输出脉冲总数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