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控制相关问题

楼主(2017-04-05):
最近在搞电机的转矩控制,目的是辨识电机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粘滞摩擦系数。给定电机的控制信号是不等幅的方波信号,如附件中最下方的图,得到的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号如附图最上边的图和中间的图。测量得到的电机的位置和速度信号明显不对,感觉正向的加速力矩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电机基本上就是在一直向负方向移动,静止的位置我感觉也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摩擦力的左右不可能有这么大),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么,跪求指导,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10分悬赏,已用2分

楼主:
还是电机的参数设置的不对啊,我用的是Dspace直接对电机进行转矩控制,电机设置了 转矩控制的参数 编码器分频脉冲的参数 禁止正反转侧驱动输入的参数 难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参数么

楼主:
而且感觉粘滞摩擦系数也没有起作用,随着电机转速的提高,电机的加速度基本上没有减小,用程序辨识出来的B为一个负值,我测试的是空转电机。

网友A:
辩识电机转动惯量是自动还是手动?电机控制应该在速度模式下进行,没有位置控制吧?示图最好说明一下,否则,看不懂。
【方案】
国资委:中央企业节能减排工作有五大重点

网友A:
又看了一遍,速度给定不能是脉冲,应该是模拟信号,连续的阶跃信号,让电流信号连续,转速连续加速。这样计算转动惯量。
另外,摩擦系数测试,不是动态测,是测不同转速稳态下的转矩分量。获取一个完整的静摩擦曲线,然后换算成阻力方程,补偿在系统里。
+1
【方案】
菱机妙用 | MR-J5系列伺服低通滤波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辨识转动惯量 我是用力距控制的方式控制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我是用的转矩控制的方式 给电机一个非等幅阶跃的控制电压信号(模拟量) 由于在转矩控制模式下力矩与电压成正比 姑可实现电机的加减速 但是我感觉我得到的电机响应明显不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哦,要用连续的信号控制电机加速,得到加速度,再通过公式计算转动惯量,多做几次,取平均。系统摩擦亦如此。都是连续信号来做。把位置信号旁路,先不用。待工作完成再接入。
+1
【方案】
锅炉行业绿色节能交流驱动与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给的就是连续的信号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从图上看,你给的是脉冲,不是连续的阶跃信号。加速电流也不平滑,是锯齿型。
【方案】
应用案例 | TwinCAT CNC 助力精密加工小型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