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求助;蓝海花藤V5-H.55KW变频器报E.UL欠压

网友A:
   楼主如果再描述的仔细点就好判断了。如果电源电压没有问题,请查整流电路、直流母线滤波电容、起动接触器、电压检测电路等。

网友B:
有可能主板坏了请仔细查查,问的好简单就报这个警估计什么都还没查

网友C:
重点是电压检测电路的贴片电阻,出问题的多。

网友D:
南海华腾吗

楼主:
全部都查了,最后换了一块驱动板就解决了。但是怎么回事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坏的板子还在还要好好检查

网友E(2017-05-29):
把面板连接上然后把直流电压参数调出来看看电压到底有多高是不是与实际的电压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