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200SMART 更新固件后支持MODBUS tcp。之前只用过MODBUS RTU或者直接TCP.IP。
那这个modbus tcp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具体不知道什么区别,但是modbusRTU和modbusTCP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最近朋友给了一块板子让测试就是MODBUS TCP转modbusRTU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格式不一样,然后用的通信线不一样。

网友B:
里面的区别(据说协议包差不多)不考虑的话,表面的区别是一个是普通串行,一个是以太网.所以速率上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区别(据说协议包差不多)不考虑的话,表面的区别是一个是普通串行,一个是以太网.所以速率上差别很大.
tcp协议的程序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吗,200SMART的库文件要掏钱买

网友C:
Modbus TCP是以太网的Modbus协议,是以太网应用层的协议,一般要设置主站从站的IP地址,端口之类的参数。
另外以太网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UDP 用法都差不多。
RTU是串口的Modbus协议,一般需要设置,站号,波特率,校验这类的参数,TCP的协议传输数据量速率快,RTU的速率慢点,串口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Ascll 用法也类似。
至于你说的库文件技术含量高不高,那我只能用呵呵来表示了,人家要收你钱你也没办法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TCP是以太网的Modbus协议,是以太网应用层的协议,一般要设置主站从站的IP地址,端口之类的参数。
另外以太网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UDP 用法都差不多。
RTU是串口的Modbus协议,一般需要设置,站号,波特率,校验这类的参数,TCP的协议传输数据量速率快,RTU的速率慢点,串口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Ascll 用法也类似。
至于你说的库文件技术含量高不高,那我只能用呵呵来表示了,人家要收你钱你也没办法是吧
是啊,既然PLC有这个功能,为什么不提供指令程序。真的是呵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TCP是以太网的Modbus协议,是以太网应用层的协议,一般要设置主站从站的IP地址,端口之类的参数。
另外以太网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UDP 用法都差不多。
RTU是串口的Modbus协议,一般需要设置,站号,波特率,校验这类的参数,TCP的协议传输数据量速率快,RTU的速率慢点,串口的Modbus协议还有 Modbus Ascll 用法也类似。
至于你说的库文件技术含量高不高,那我只能用呵呵来表示了,人家要收你钱你也没办法是吧
是啊,既然PLC有这个功能,为什么不提供指令程序。真的是呵呵呵
真的只能呵呵了

网友E:
一个基于以太网  一个基于485串口

一样的地方就是40001这样的协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