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一台常州富迪斯通中频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电机抖动,频率升上去以后抖动拙见消失,空载电机。驱动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有毛病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波形,

网友C:
电机抖动的时候可以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出。如果输出平衡就不是变频器的毛病。如果输出不平衡就是驱动电路的事,不过为了防止炸模块,还是先修驱动板然后再试。不要再带电机或者空载了。炸了模块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D:
换驱动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三相都是平衡的,这个是常州做的,看着里面好多接头都是人工焊接的 做工很是粗糙

网友E:
我感觉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