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1.伦茨8400矢量变频器属于全新一代驱动产品,模块化生产。8400系列分为:
简单驱动Baseline系列
标准驱动Stateline系列
高性能驱动Highline系列
伺服驱动Topline系列

2.功率范围:0.37-400 KW。
伦茨属于顶级优异的驱动产品,最早采用模块化设计的公司,IEC61508SIL3最新欧盟安全标准生产,接口强悍,性能稳定,伦茨的产品过载能力都比较强,8400过载能力高达180%,有多种现场总线通讯方式,可自由设置的功能块编程结构。

3.故障报警提示:
Su02  Mains voltage is switched off 电源电压关闭
OH   Heatsink overtemperature 散热过热
OH3  Motor temperature (X106) enabled 电机温度(X106)过温
OC5  Ixt overload  电流极限
OU   DC bus overvoltage 直流母线过压
LU   DC bus undervoltage 直流母线欠压
OC2  Earth fault power section 接地故障
NMAX   Maximum speed limit reached 最大速度限制
ID1      Error - motor data identification 电机数据识别错误
OC6   I2xt overload - motor  电机过载
LP1   Motor phase failure 电机相位故障
SD3  Open circuit - feedback system 反馈系统开路
An01  AIN1_I < 4 mA 模拟给定小于4毫安
CE04  MCI communication error  MCI通讯错误
CE0F  MCI control word  MCI控制字
CE4   CAN Bus Off CAN总线关闭
CA06  CAN CRC error  CAN 校验错误
CA07  CAN Bus Warn CAN总线警告
CA08  CAN Bus Stopped   CAN总线停止
CA0b  CAN Bus Live Time CAN总线超时
CA0F  CAN control word  CAN控制字出错
CE1   CAN RPDO1  CANx_IN监控信息1
CE2   CAN RPDO2  CANx_IN监控信息2
CE3   CAN RPDO3  CANx_IN监控信息3
MCI1   Module is missing/incompatible 模块丢失或不兼容
PS01   No memory module 无内存模块
PS02   Par.set invalid 面板给定无效
PS03   Par.set device invalid面板无效
PS04   Par.set Mci invalid 面板查看无效
PS07   Par. memory module invalid 模块内存参数无效
PS08   Par. device invalid 设备参数无效
PS09   Par.format invalid  par数据格式无效
dF25   CU RCOM error  CU板内存错误
RST   AutoTrip reset 自动复位跳闸
dF50  Retain error 保留错误
dH10  Heatsink fan failure 散热风扇故障
US01 、US02 、US03 、US04    User-specific error with LS_SetError用户设定的错误报警
Speed limit - feedback system 反馈系统限速故障
I2xt overload - brake resistor  刹车过载过温
Output frequency limited  输出频率限制
Switching frequency reduction  开关频率过低
Maximum speed for Fchop  超过速度
Maximum torque reached 过转矩(超载)

4.机型图片

注:由于水平有限,有些信息可能略有错误,欢迎大虾指出。需要说明书可加我微信(作者数字)

楼主:
lenze8400和9400一样属于新机型,中文资料较少。英文资料动不动下载还要注册,要积分,一些维修单位也不屑上传资料,十分麻烦。以前我都是把机型故障放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虽然也有一些朋友能查到,但毕竟有限。这次报这个型号放在工控网这个论坛上,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这个是属于闭环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个系列啊,有用解析器的。图上这种事开环的

网友B:
伦次的其实也是比较早进入国内的牌子,估计由于推广的原因没见大量使用,在陕西的一些涂布机和印刷机上见过,改造过程中由于配件难找基本用其他牌子代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陕西我太有映像了,以前西安的客户做飞机抱一台伦茨9300pe系列伺服器,说在当地维修驱动板换了都不能用,是生产航空橡胶圈的,我们收了他一万多元维修费,貌似那边单位都不差钱。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是你的客户不会变通吧,如果是我就建议他改造算了,以前陕西的一台铝箔涂布机传动用的就是蓝晶的,伺服用到主传动去,由于没配件,直接用某川的整套传动换了,传动性能还升级了,可以涂布5个丝厚度的铝箔,原来是只能做到8个丝的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相信会有好多人找不到的好资料被你奉献给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资料可以进我公司网站找:http://www.gzjunkong.com

网友D:
收藏下,lenze的中文资料确实不好找

网友E(2019-08-15):
8400的中文资料,
http://www.doc88.com/p-3512925180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