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电解车间的50V/3000A高频开关电源,正常情况是在稳压模式下电压调到35V左右,电流一般在2000左右的。初开始故障现象就是电压刚调到10V多点,电流不到1000A时就报警并自行保护切断电压和电流。
为了排除电解槽内存在达到一定电压后正负电极间短路造成过流保护这种情况,就将连接负载的铜排断开,空载由小到大调节电压,观察到电压表并不升高。就在此时,啪的一声巨响,一股黑烟同时冒出,电源本身的总断路器连同其以上的两级配电断路器同时跳闸。再看冒烟部位,一只IGBT炸掉,已是面目全非,惨状目不忍睹。
经查,与该IGBT连接的整流桥堆也有部分管子击穿。当时想,也许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已出现问题才导致的故障。于是就从闲置废弃的设备上分别拆下IGBT和整流桥堆更换上,换好后又检查一遍并测量相关外围电路的阻值和压降,都没发现问题,准备再试一把。这回不敢空载试了,重新连接好负载铜排。上电,没问题,刚调大一点点电压,报警保护了。断一下电取消报警,再试一次吧,报警倒是没再来,但一直往上调电压,电压表和电流表却没变化。就在此时,又依然啪的一声巨响,似乎比上次还要清脆,悲剧再次重演。依然是那只IGBT,依然是惨状目不忍睹……额滴个神呐,难道是我错了吗?
帮我看看,分析一下吧

网友A:
那IGBT吗?我看像三相整流桥。

网友B:
第二张图是桥堆吧

网友C:
换块控制电路板试试

网友D:
第一张图是三相整流桥,第二张图是双IGBT,或双可控硅

楼主:
第三张,白色的那个家伙,是IGBT

网友E:
刚开始的电流报警可能是因为误报,看看有没有电流取样的电路,后来发生的断开负载炸了,估计把电源的反馈环路给破坏了,要查下电压,电流取样反馈电路,有没有尖峰吸收电路,我只修过小的几百W的开关电源,给点恩路,希望不会误导你。

网友F:
断开负载有点危险,一般开关电源次级都是要加假负载稳定环路的

网友G:
图二是可控硅(晶闸管)-
图三有问题?

网友H:
开关电源电路有各种各样的电路结构,有一些开关电源是不能开路(没有负载)通电的,特别是分立元件的开关电源电路更是这样。

网友I:
我们有用中频电柜,最近也是喜欢炸IGBT,一般我都是更换整租,驱动板,IGBT。你的IGBT和我们一样,英飞棱的

网友J:
是啊,换一个控制板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怀疑由于空载试压导致控制板电路被损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否可以认为设计存在缺陷呢?因为在实际应用中也要考虑这种状态出现的可能

网友K(2017-12-22):
更换元件后要查驱动波形.反馈保护电路试验一下。查吸收电路,在上低压查驱动波形输出波形,正常后在上全压再查输出波形。响一下1000元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