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V5.5 项目转换成 博途后有报警是什么情况 ?

楼主(2017-04-05):
如上图,一个 S7 5.5的项目程序,将其合用 博途转件做转换后,有很多的 DB 块怎么发生的报警 ,显示 地址不能通过变更寻址是什么情况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一个 S7 5.5的项目程序,将其合用 博途转件做转换后,有很多的 DB 块怎么发生的报警 ,显示 地址不能通过变更寻址是什么情况呀 ??
因为博图默认是对数据块进行优化的,优化的情况下你不可以采用绝对地址进行访问。
所以,你可以在数据块属性中去掉优化的块访问选项。

楼主:
谢谢一楼解说,可是在 数据块属性中 优化的块访问选项是没有选择上的呀,这会影响程序运行吗?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版本不同,程序不兼容?

楼主:
版本不同? 不知道什么情况或 ?
还有 S7 转换成 TIA 博途项目后的 HMI 屏的项目怎么没有了呀 ?

网友C:
DB块重新编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