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种主令开关的吗

楼主(2017-04-05):
看到一矿井提升机的操作台上有两个操作主令,一个是这样的不知道工作原理,就是说是给液压制动的

网友A:
最后一张向电位器功能。调液压比例阀的??

网友B:
万向开关和大功率电位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具体咋工作的。

网友D:
主令开关型号很多啊,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啊。

网友E:
倒数第一张是磁盘电阻,倒数第二张是控制变压器,第一张上开关没用过

楼主:
这是那个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F:
十字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向电位器功能。调液压比例阀的??
你说的很对是控制液压比例阀的,那个就是一个电阻,变压器变压110v经过整流块,再串上这个电阻,出来0-10v给比例阀

网友A:
也许这个主令在闭合时,有多组液压组合动作。不知道主令是直接控制液压阀,还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液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