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变频器应用在矿井提升方面,不知道怎么配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咨询厂家说是变频器资料给的功率太小,不实用,需要配很发的,我网上查了资料有的说是变频器功率的10%,是这样吗

网友A:
根据变频器功率选择,通常变频器附件就有对应的制动电阻选型。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附有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附有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选型。
说明书上的都是最低配置,在我要求的大转矩制动下,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上附有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选型。
说明书上的都是最低配置,在我要求的大转矩制动下,不能用的
增大功率不就行了

网友C:
先提供变频器的详细型号;

网友D:
我一般来说,会把型号提供给制动单元厂家,让他们帮忙选配,提前是把设备的工作场合提供出来

网友E:
你应该把目前提升机系统技术参数描述一下。功率?然后再去找制动方案。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矿井提升机制动必须是100%连续的制动。不能含糊。也就是说,电机的功率是多少,连续制动的功率也必须是多少。这种控制最好是电网反馈的制动单元。技能保证制动能力,也能节能环保。很时髦。

网友F:
变频器说明书上边就有。

网友G:
内置制动单元的变频器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