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7-04-05):
通讯时无法连接!在线等,求大神指教!!!!

楼主:
用的是usb转485,我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没的查到有com口!

楼主:
s7-200与modscan32的通讯,下面是相关设置

网友A:
先看看usb转485的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B:
电脑找不到COM口。说明没有装驱动,或者线是坏的!

网友C:
驱动没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转485可以下载程序到pl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什么驱动,求指教,另外usb转485可以下载程序到pl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是下载一个com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