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故障

楼主(2017-04-05):
事故过程车间生产工过来说有台30千瓦的除尘柜开不了,跑过去看下也带了摇表,摇了下相间,与对地绝缘没发现问题,测下旁边的接触器也有380的电,接下故障复位,在试下机,一开就报警,显示乱码但没有这个软起的资料,就打电话把这个情况跟卖家说下,他说你把这个软起的线在锁好一下,可能是接触不太好,照专家说的做了一遍,在试机一开啪冒火星,全部断电在查一下,原来是图中那根红色的电机主线破了皮,位置又是在最下面不注看真的不知道,换了根新的,又试机运行一段时间测下三相电流47左右,在看了几分钟才走的。

网友A:
变频器不会无缘无故报警的。很多时候都是现场故障居多!!

网友B:
冒火以后,软启动器竟然还能完好无损?
看清楚了,不是变频器,而是软启动器,回帖也得花点心思呀。

网友C:
电机线破皮,导致变频器报警,如果破皮没有碰到什么东西的话,应该也不会报警,应该是线没有锁紧造成的!

楼主:
是软起啊,不是变频,,,,,,,,,,

网友D:
旁路启动了没

网友E:
破皮后有短路?
还是什么?

楼主:
没有短路,反应快一火花就断电,那根电机线是烧糊了头上一截,换过了一根

网友F:
单纯的一根红线破皮似乎不应该引起软起故障,还存在接触不良吧?
真佩服那些不看明白主题就随便回帖的,这样的人坛里还真不少。

楼主:
说的是,我是想多学一点,现在论坛这样的人还不少,

网友G:
样子是紫日的机,但是电机电源如果不对地应该不报警的,估计是之前曾经接过地

网友H:
单纯的一根红线破皮不会报警,应该机器运转震动使红线接地吧

楼主:
以前不知接地没有,拆开了才看到了

网友I:
没出现大事故就是好事呀。

网友J:
电缆接地,冒火星了也没跳闸,保护动作??

楼主:
现场操作工说开起来,运转几分钟才跳的,我试机电机刚转起来,保护没动作,自已拉闸的

网友K:
紫日的软启动,

网友L:
打火了,电源空开没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