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7-04-05):
触摸屏用的好好的,突然就按不动了,一直停在开机画面点不动,这么查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触屏可能死机了,重启动试试

网友B:
触摸屏死机了,话说是哪个品牌的触摸屏???如果重新上电后,还不行,有拨码开关的话,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就证明已经坏了!找人修一下

网友C:
可能原因比较多,会不会是plc程序问题

网友D:
重启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再问下触摸屏这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也许通迅出问题了。

网友F:
呵呵;先确认你电脑上已经备份好有源程序再想初始化的事情;

网友G:
突然触控板坏了也是可能的

网友H:
断电复位看看

网友I:
有可能是触屏坏了

网友J:
程序出问题,从新安装。

网友K:
关机,重启试试!

网友L:
刷下程序试试,再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M:
触摸屏重启,不行换一个试试,我们这经常换

网友N:
断电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