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故障

楼主(2017-04-06):
有一台外修的电动机45KW,修回后几个月一直没用。昨天装上准备使用,接好试机发现变频器频率升不上去,到了8HZ左右就不在加了。开始以为变频器设置有问题。检查设置正确。用万用表检查电机线圈也没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变频器不带电机或换个电机试一下。区分变频器还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西门子M430变频器,不带负载也会报警,电机带风机负载,已经把联轴器脱开了。

网友B:
拖开也不好,要不换台电机试试,功率小点也行.要没有可以接个假负载,如星形接三个灯泡也可以

网友C:
呵呵;找个小功率的电机接上试一下,也许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先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再检查接线。总能发现点什么。

网友E:
有没有检查过变频器输出是否缺相?

网友F:
看样子,好像是变频器的故障,在检查一下电机的机械负载,最好用替换法来判断问题的所在

网友G:
像这种问题用排除法解决,先仔细检查线路,线路没有问题,再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因为电机修过,换一个电机试试,换电机还是一样,那说明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H:
如果真的不是变频设置问题,那变频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先把电机接成星型试试,也有可能是电机接线顺序错误。

网友J:
变频器给定频率是如何给定的?8HZ升不上去,是给定频率只有8HZ升不上去还是给定频率到8HZ以上而变频器输出只到8HZ?

网友K:
检查一下线路还有换个电机试一下

网友L:
先区分变频器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M:
看看变频器的电流大吗?

楼主:
最后接到另外一台变频器上试还是同样的故障,说明问题在电机。仔细检查发现电机铭牌接线为星型接法,修回来后接的三角型接法。导致升到8 Hz后电流增大频率升不上去。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45KW 的电机接为星型的。改为星型接法后试机正常。

网友N: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这个系列我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报警就是不好好转!明明是过流保护却不报警

网友O:
我们单位无论多大的电机,修回来的都要全压试车的,你这个只能先换电机,不行再换变频器!

网友P:
学习了,还以为变频问题